映泰主板 V8798 PRO

楼主(2010-06-19):
映泰主板 V8798 PRO 主板不亮 检测卡跑41 刷BIOS 故障依旧。

网友:
把COM口 IC取掉试试

网友:
可能北桥有问题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芯片刷  看一下BIOS芯片旁边有无掉件  如果是有BIOS座的 把座子吹下来  芯片直接焊上去试试

网友:
跑码到41基本上都是BIOS资料丢失,如果软件更新后故障依旧,直接找COM和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