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0 不过显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19):
这机器是二修机器,之前已经被人做过显卡和北桥。

我用MINIPCI 诊断测试,看其代码显示已经过了显卡,但外接及LCD均无图像显示。 于是乎直接将原来的显卡重植球,无效。 订了一片新的GO5200 显卡换上去也是同样的问题。 接上硬盘试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这可把我郁闷坏了。

于是查显卡周边的电路,看有没有碰掉了什么电阻电容之类的,没发现什么问题。 偶然测一下显示的供电,发现L505电感上没有电压,也就是说显卡核心没有供电!! 显卡供电不正常,怎么能进系统? 这和以前的经验完全违背。

后来把U6 LTC1778换了之后,显卡供电恢复, 机器也能正常显示了。

发此贴希望能给大家在以后的维修中多点提示。

网友:
呵 。。楼主。。 这是做桥的时候 , 不小心啊。。。。。。 所以才造成这样的故障。。。

网友:
呵呵。。维修的时候是要仔细。。不过一般看诊断卡过。也不在意其他的了。。

网友:
看诊断卡到了亮机的代码也不能代表能真正亮机,要亲自接上屏看看才行啊,而且要进系统看看,才放心,才能报价了。

网友:
看来查不出来,测电压有无很重要

网友:
很晕呀,显卡供电都没有怎么会过显卡呢?没见过

网友:
三星的板PCB太薄,不好做。

网友:
是啊 确实有这种情况 还没有想明白

网友:
应该是BIOS的原因,检察不到显卡就直接跳过去拉

网友:
有些机器,就算不装显卡,也可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