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电源电流

楼主(2010-06-19):
一个新的电源,5V的电流为22A ;12V的就为16A,这么高的电流会不会对主板元件有不良影响??

网友:
只要电压正常就不会有问题,你还是得多学点电子基础

网友:
嗯,应该是,但这种杂牌电源还是不好,我一个液晶显示器用笔记本屏改的,用上面说的那电源就干扰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