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500充电指示灯及触摸板指示灯闪不停( 维修经验

楼主(2010-06-19):
主板是dv2700  965GM
故障现象|开机能显示,但充电指示灯及触摸板指示灯 闪不停

原因、根据以往修这个机器故障的经验直接判断 IO出问题,于是换掉IO,试机,故障一样。
一下没搞好,想着细心查吧,于是查灯的控制信号,发现灯的控制信号电压 3V老是到0V之间跳来跳去,说明不稳定。于是又查IO外围元件,发现并没有异常,这下蒙了,不知哪下手了,又把控制的三极管给换了,还是一样,思路彻底没了。于是,换了个南桥,故障还是不好,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为什么?扔到一边修其它板去,过了两小时,头脑终于冷下来 了,又拿起板思考,难道是BIOS程序控制出问题了,抱着试下看的态度,重烧录了BIOS,换上,试机,居然OK了。百思不得其解。。。。。

以前有修过灯闪的问题,基本上都是 I/O的问题。今天修这个板转了好大一圈,还是不明白。

呵呵,坏的BIOS没读出来,好的BIOS补上。

V3000 DV2000(965GM)#Pamirs-UMA.pdf

网友:
以前我遇见过,故障为能开机,键盘不能用,首先也是杀I/0,后面换了也是不好,最后换了BIOS才好,我在想应该是I/O到BIOS提取地址信号,错的原因就在BIOS程序出错.

网友:
我修到过两次,有料板就直接换BIOS了。机器还显卡问题多

网友:
前几天遇到过LED2.LED3轮闪、、而且暗屏。。干了两次显卡涛声依旧。。后飞了个3.3V屏亮了、挡LOGO、、最后重刷BIOS OK

网友(2010-10-29):
这样的问题还是头一次见到!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