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硬盘解密群众 求高手 指点

楼主(2010-06-19):
来自: 广东深圳
G40 的 硬盘密码 怎么解呀 资料可以不要 请高手指点
硬盘

网友:
这个……硬盘密码……我没资料

网友:
比较复杂,换硬盘吧。

网友:
用VC3000能解

网友:
换个硬盘不是更能报上价吗?

网友:
有时客户需要里面的数据.无重要数据换新的硬盘

网友:
好生意上门,你都不会做呀,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谢谢各位的回应 是朋友的本子哟 要是没有找好 很没面子哟

网友:
PC3000可以解密的!

网友:
3K应该可以解的,你试试。

网友:
什么硬盘 硬盘编号 都要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