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一体板是双灯大口,能不能换块通用的四灯小口的板子?

楼主(2010-06-19):
LG15的显示器,一体板基本废了,想换块,淘宝上一模一样的板子要55,通用的才28,显示器上有条线,不然我就换原装的了,有线换原装的浪费了,但通用的是四灯小口的,如果用通用的四灯小口,用不用屏蔽两口?怎么屏蔽?
显示器

网友:
也有通用2灯的,,但你一定要用四灯的 那必须去保护才行

网友:
从旧板的灯管接口那里拆两个蓝色的电容接在不用的那两个口的两个引脚上就行了。

网友:
建议你还是买两口的通用板.买了四口的如果搞不好,你就亏了.技术好的话当然可以买四口的了.

网友:
三楼的方法是对没有平衡保护的高压板有效,对有保护的高压是没有效果的

网友:
从楼主的图片上看,二次电源上的电容起鼓了哦,,换了会不会就正常了呢??先试一下吧。。

网友:
大灯口的不好弄啊。

网友:
这种电源板的通病就是电容坏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