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鑫谷电源有紫5V电压能触发 没电压输出

楼主(2010-06-19):
短接绿线跟黑线电源能启动风扇转但是其他电压均没有输出

网友:
保护动作,查输出的电容、二极管!

网友:
短接绿线跟黑线电源能启动风扇转  并且有紫5V说明辅助电源正常,查 二次输出的变压器端有无变化的电压,有责说明是后面的整流和输出端有故障,没有责说明 另两个主开关管没有工作你再查两个主开关管是否随坏,查主开关管基极是否有激励电压,没有就再查找激励输出集成块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风扇转还没有输出?

网友:
如果电源内的风扇转动,那肯定+12V的线路上已经有7V以上的电压了吧。楼主表达不清啊。

把测量出来的各线路上的电压发上来:+12V、+5V、3.3V、紫线、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