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HP V3700 六画面

楼主(2010-06-19):
客户送来HP V3700,(IT芯片组,独立显卡)称做不上系统(不知道他是GH还是慢版的)且屏幕显示6画面.上慢版盘装系统开始出现竖点状花屏. ,后恢复正常,可后来又出现 六画面屏且中间有黑线分割. 参考论坛大家的宝贵经验,一般应该是显卡或者屏本身,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那就先BGA这显卡吧,上BGA后等冷却上电画面恢复正常,机器修复.(又一次没有技术含量的维修参考图纸:V3000

网友:
刚看到主题,以为是显存坏了呢?

网友:
本机常见问题

网友:
6个画面,花[屏通通杀显卡

网友:
  dv2000v3000 amd6150 内存不过 开始还是以为cpu和cpu座的问题 也是杀之 唉

网友:
是呀,这种问题是挺多的呀,

网友:
一般重植显卡就能好

网友:
我遇到第一次花屏的也是DV3000,6个屏幕,不过,该机器让我挣了些钱

网友:
显卡空焊~~这现像我一年前就见过,加焊就好了~

网友:
显卡通病嘛

网友:
3000 2000的老问题   天气热了  我们公司都忙死了

网友:
这个有什么好晒的

网友:
你这样加焊肯定会返修的。

网友:
不但要重植,最好把散热方面也要做做

网友:
遇到V3000九个画面的。

网友:
这都都是显卡的问题!从植显卡

网友:
这都是 通病了

网友:
版主好样的  这个基本的都拿出来共享 说明你好诚实哦

网友:
这个是人就知道的问题  没有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