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电源南桥发烫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6-19):
一插上电源,南桥就瞬间发烫,并且温度暴涨,请问这样什么检测主板 是南桥挂了吗
主板

网友:
打一下PCI A14对地阻值吧,南桥凶多吉少了。99%的南桥问题。

网友A:
怎么判断呢

网友:
打PCI A14脚 USB接口数线的对地值就小或就大南桥挂,插上电源没开机南桥就发烫大多为南桥坏。

网友:
量下A14脚,很有可能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