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IBM T60 如果解BOIS 密码

楼主(2010-06-19):
急 急求T60 BOIS 密码 那位大哥知道 谢谢 急 BOIS 密码
密码

网友:
论坛搜一下,应该有,如果你在广州就找我,我帮你解

网友:
解密T系列本本好像换芯片可以解决内存条下面的那个大的(100多引脚),具体型号我记不得了

网友:
IBM有单独的密码芯片吧。好像要换码片

网友:
好像是U43

网友:
能否通过刷BIOS解决呢。

网友:
换掉密码机片I/O

网友:
BIOS和码片是一套的,要一起换

网友:
换掉 超级IO 就好了 刷BIOS 没用的

网友:
以前听说有什么万能密码的啊

网友:
楼上说的那是台失机的密码。

网友:
一直在寻找解密方案,至今都没能,解决掉几台解密的,机器。悲.....................

网友:
兄弟解决了没有,昨天就看到你在找方法了,帮你顶上去。

网友:
T60的密码芯片在主板背面U43啊
这个芯片如果是超级密码解不出来啊
只有换掉啊

网友:
就是要换密码芯片啊 没有任何别的好办法的

网友:
我可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