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128显卡问题

楼主(2010-06-19):
这个卡本来是可以使用,只是玩游戏就黑了,还不确定是主板还是显卡问题。卡上有个MOS管,一分钟左右就发烫,我今天到一个64M的卡上拆了个管来换上,开不起了跑25,我又把另一个不发烫的也换了,变成自动开机了,到25停住。小弟我是个菜鸟,在自学,风枪温度,烙铁温度不知道开到多大最合适,麻烦哪个师傅指导下

网友:
不要乱换东西,你可能换错把7805换成场管。

网友:
我换的是那个三条腿的,两条小一条大的那东西,上面的字是511  ON T60  NO2R  字样

网友:
供电有问题了,楼主你换的是MOS管,显存MOS最好要同型号换,或者大功率代换,热不一定是此MOS不良,说明故障卡型号,不要写那些什么DDR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