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

楼主(2010-06-19):
台式机主板上都有哪些地方是5V供电?

网友:
PS/2   COM口,声卡,有些PWM是5V供电的 。。。。。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IO  串口芯片  电源IC   ISA架构的BIOS  门电路 插槽等

网友:
谢谢 各位了  这次有活干了 我有块客户板子5V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