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芯片装反了 主板就挂了吗

楼主(2010-06-19):
  前天看到块主板BIOS芯片装反了 开机后才发现的 并且此芯片鼓包了 换了芯片 北桥特别热
是主板挂了吗

网友:
也许会哦。

网友:
有可能的

网友:
不可能烧到北桥吧,看是什么架构的板。 有的会烧南桥或IO好少见到烧北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BIOS芯片拆下来  打一下数据线的值  看一下 再打一下PCI数据线的值

网友:
BOIS好像给南桥管的啊,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一般烧不了桥,查一下供电电路吧。

网友:
谢谢大家了 那块板老师确定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