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板插CPU 12V供电保护

楼主(2010-06-19):
主板型号忘记了还是个高端板只记得是AMD的
故障:插上4针的12V供电就保护,拔掉就不断了
解决:量CPU供电上下管阻值正常,供电IC没坏,看板的成色挺新的应该不会是元气件问题就把COMS电池拿掉放电下在开机奇迹出现了居然点亮了.

研究了有半小时没想到COMS放下电就解决了

网友:
可能BIOS超电压了。

网友:
coms有人设置错误了!回复 1# 吴季灿 的帖子

网友:
12V短路还给电池有关系啊,学习了

网友:
A的东西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