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M2主板是单桥的,跑25,桥都吹下来重新植珠了,还 ...
昂达AM2主板是单桥的,跑25,桥都吹下来重新植珠了,还是一样,在线求救~~~

楼主(2010-06-19):
故障现象:如题,从C1跑到25,刚开始我以为跑25是过不了内存,换了几条内存,又测试了内存的所以工作电压都正常,打阻值也正常,IO换了,BIOS写了,还是一样,后来在论坛上查资料说25是已经跑完内存了,是不过显卡,我换了几个PCI-E的显卡,都是一样,后来根据维修经验,这种昂达板,桥的故障几率极高,在用BGA加热无果后,把北桥吹下来重新植珠,不幸的是,故障还是一样,期待高手指点 谢谢!
维修经验

网友:
没作好,或桥是坏的。

网友:
简简单单LIU
的帖子
打PCI-E电容的值

网友:
我有一块BIOSTAR的板,也是跑25,但是能显示

网友:
你用PCI-E的阻值卡,测试各个脚的阻值,然后通电测它的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等等是不是正常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LZ把桥都做了,把座子做下也无妨,说不定有意外收获呢?

网友:
买个带灯的PCIE的测试卡。
通电一量就知道PCIE接口有问题没有。

网友:
也有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PS2口 、板载设备声卡网卡1394COM芯片,检查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