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判断什么器件漏电?求助

楼主(2010-06-19):
今天修一台机器 显示掉电 直接拆机器 (索尼或是东芝)之类的机器 拆的费劲的很 裸板点机 能听到兹兹的漏电生 心里有底了 可是问题又出来了 漏电是知道了 如何快速找出来成了问题了 各位朋友 漏电听起来是小毛病 查起来累死人啊 请教各位师傅 给个快速确定故障点的方法 小弟这里先谢过了
掉电

网友:
“ 能听到兹兹的漏电”很有可能是电感啊。短路可以用电流法。低电压,大电流去烧一下,然后手去摸。

网友:
你说的那声音 一般都是电感 看看是不是虚焊 若不是 再看看供电IC周围的电容有没有性能不良的 最后再判断供电IC

网友:
已解决 奔三的所尼机器 CPU供电IC通病 拖下锡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