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怪板子

楼主(2010-06-19):
顶星775的板子,VIA心片组,假负载测得CPU四大条件都正常,南桥北桥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打内存阻值卡显示都正常,BIOS心片同型号主板代换过,压座子和北桥,通电后诊断卡还是不跑码FF,后来用775带灯测试仪通电发现有一个灯不亮,打不亮灯的对地阻值是345,量不亮灯电压是1.23V,BIOS32角供电3.3V,22角片选信号是5V,CPU座子是焊接式的不是插针式的,请问高手问题出现在哪里,加焊北桥有用吗?    晚上加焊了一下北桥,测得复位只有0.38V了,下没加焊前是1.24左右,而且带灯测试仪有好几个灯不亮,其它供电都正常的,如CPU供电,时钟,PG都正常的,就是复位只有0.38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不亮灯的对地阻值是345  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子打值的  还有就是不亮要看是什么灯 也有可能是你灯座本身的问题  加焊北桥复位没有了  那么只有重植了

网友:
为什么不加焊CPU座子呢?用毛刷沾焊剂顺着弹片的方向轻轻的刷,如果焊膏不是很软,就用风枪吹一下,就好用了,然后就使用吹吧,775的座手工焊不如机器焊的好。

网友:
重植北桥吧

网友:
你是用的什么加焊北桥啊?
桥塌了。重做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