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怎么了?

楼主(2010-06-19):
我的一个主机老死机黑屏,是老机器,奔三系列的512内存,供电正常,就是北桥发烫,加了风扇也不行,望高手给以指点,谢了
黑屏

网友:
看一下主板上是否有电容鼓包,把CPU散热处理好,系统也要测试好

网友:
这种故障自己测试就可以找出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
电容没事,元器件没有事情,CPU风扇换过,系统做了好 多边了 ,可是故障依旧,咳~~~~郁闷

网友:
自己测试不管怎么测试故障就是不能排除,想尽了办法了,没办了了,高手指点吧?郁闷

网友:
是用多久死机的你要说清楚啊

网友:
除了发热,还会出现其它问题吗?

网友:
内存两条256的,用一条试过不行,是winFast的南桥是sis963北桥也是sis没有看什么型号,进系统大概有1小时左右,首先黑屏然后关机

网友:
除了北桥烫没有发现别的问题

网友:
引起死机的原因很多的,LZ先排除软故障再往硬件方面下手,系统,软件,驱动都有可能!硬件的话先板卡级再芯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