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机器不认键盘

楼主(2010-06-19):
今天接个机器不认键盘   IO换了 南北桥全加焊了   BIOS刷了    故障一样   进系统就是不认键盘  外接一样不认键盘   无奈借来一个新键盘换上故障依旧   拆接口电容还是没解决    一狠心拆外设   网卡芯片大  就先拆它了   拆完一测OK了   进系统一切正常  郁闷哪    修了两天 拆换件无数   最后是让网卡给打败的

网友:
其实跟网卡有什么关系呢。。高手分析下

网友:
网卡会引起键盘不能用吗

网友:
楼住说下具体的机型,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
汗、、那个大先动那个?、、、望高手细细解答、、

网友:
啊?网卡和键盘有什么关系?冲突?

网友:
网卡的供电短路了吧,适成EC或SB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虽然没有碰到过,楼主提供了一条思路.可能是网卡故障引起EC  KB模块不工作所致吧.楼主如果能够分析出原因那叫完美了.

网友:
网卡引起键盘故障,还真没遇到过,记录一下

网友:
应该是网卡造成的。DELL机器就这样的。.

网友:
外接键盘是直接受南桥控制,跟内接是不一样的,应该是网卡影响了PCI总线,可能不止键盘不能用把

网友:
是啊,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应该是网卡和键盘共用了一路电压输出

网友:
以上说的都有可能,比如网卡影响了PCI总线。这个就需要具体到此板的图纸来看看了。希望楼主告知笔记本型号,怎图纸来看看啊!

网友:
估计不是键盘不能用吧,应该是死机了,网卡引起的开机死机

网友:
这个维修成本很高啊,做生意最怕的就是这个了,准备怎么收费呢?
还有想想这片板应该也被整得很惨了
再就佩服楼主的耐性,很强!
楼主说的是DELL的什么机型?是不是可以在架构里找出这个网卡为什么跟键盘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修的是学校的客户机

网友(点评):
有个 机型型号 也乐意做个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口芯片会引起好多故障   不跑CPU等好多古怪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修机器很少看图纸  我属于盲修一派    网卡引起的故障多种多样   经常搞维修的都是知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具体的我也说不很明白  我只是把维修过程写下来  让大家借鉴分享

网友E:
longying898
的帖子
学过台机维修的都应该知道 1394坏会引起好多其它的故障 我这例子和内个类似

网友:
蓝德本本维修
的帖子
我也只是个初级维修爱好者 分析谈不上 图纸分析起来麻烦的很 靠经验修就是了

网友:
爱修小伙
的帖子
怀疑接口芯片引起的故障 看到网卡芯片大 而且易坏 就先拆了 砰运气

网友:
hansey520
的帖子
我的机器只测了键盘不好用 其它条件都正常 只有拆接口了

网友:
陈祖平
的帖子
其实只要会看图纸 会分析信号的就算高手了 我不怎么会看图纸 靠感觉修

网友:
kji8850
的帖子
网卡归南桥管理 我只知道这个 再就是接口芯片会引起好多摸名的故障 我的机器一切条件正常 进系统也正常 只有杀接口碰运气了

网友(2010-10-29):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修的机子真是太少了!

网友(2019-09-16):
进系统不认键盘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441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