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发红换灯管无效

楼主(2010-06-19):
今天修15寸DELL液晶显示器遇到了经典故障,开机进桌面发现屏幕发红,看到现象后,先调按键板,调后涛声依旧,然后就考虑换了灯管,换过后,故障不变,现在开机背景都是红色(黑色为正常),进BIOS都是红色背景,然后考虑了VGA线,补充一下,按键板里的3个颜色都可以调,现在没有思路了,求大虾指教

网友:
1 判断灯管是否发红方法:拔掉屏线,单独测试灯管背光。此时正常情况下为纯白色,如果偏红,则为灯管老化。还有就是灯管老化,显示器菜单或者自检画面也会偏色
2 如果灯管正常,接上屏线底色发红,拔掉VGA线,断电,单独测RGB三基色对地阻值,必须是一样的,通常只有几十欧姆,每个基色通道都有两个限位二极管连接,比较容易击穿,导致偏色。一般输入接口导致的偏色,不会影响到菜单的颜色。

网友:
偏色屏线接触不良,查信号输入接口到图像处理芯片之间的电容电阻有没不良的。

网友:
清空24c0*。

网友:
你如果确定不是灯管的问题,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对VGA口三基色打阻值,正常值为75欧左右,,偏大或偏小都不正常。。。。如果阻值都正常。建议改驱动板吧。

网友:
ROM出错可能性大点。,,

网友:
换灯管多麻烦,为什么之前不先判断好了再动手

网友:
这种屏线接触不良,颜色就会乱跳

网友:
解决没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是24C**

网友:
可能是24C0*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见过 是屏线的事,换一根就好了。

网友:
1.先注意osd的画面是否正常,若是正常,则与灯管没有关系,
2.很像是24c在作怪,重置时正常但是如果无法写入eeprom,所以又变回不正常的样子。
有工具的话可以将24c清除试看看,没有工具就直接换一棵新的。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呢。期待

网友:
这个屏是DDL扣针的屏,我已经懂过屏接口了,接口没问题,显示器背景的红色很均匀,驱动板上VGA线接口附近没有零件坏,而且我还把驱动板整版加焊了一遍,也没有虚汗的,之前有人修过,他修的地方是加焊了IC。要是驱动板能更换,我就不用发这个帖子,你们说的24C是图像处理芯片吗?高手指教

网友:
换灯管前把屏线拔下通电试一下就知道了,如果白屏颜色正常,又何必更换灯管那么麻烦。

网友:
清空24CXX,一般是8脚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