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机器开机报警电流正常 无显

楼主(2010-06-19):
接一台华硕  客户说开机不显示   于是取下电池  插上可调电源开机测试了一下  电流升到1.85左右   随之喇叭报警 嘟   嘟嘟  嘟嘟嘟  长时间报警     关机后 拆机没说的    裸板开机故障依旧   拔下独显小卡  电流有所下降      示波器测 波形已过内存    测小卡  两路电感正常有阻止   边上一个大电容两端对地为0    测显卡背部电容有4个是导通为0的   再测显卡底部 部分电容导通为0     拆下BGA显卡   测量  导通现象排除    换BGA    测试对地现象排除    点机   亮了    故障排除

网友:
学习拉.可能是显卡的数据线对地短路造成的

网友:
华硕机器不上显卡板也会有听见过LOGO的声音,这个可以检测是否是显卡板的故障.

网友(2010-10-29):
华硕的这些独显机子总爱出这些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