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SGRAM 显存的工作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0-06-19):
接修一块七彩虹6600LE显卡故障现象花屏,显存是DDR SGRAM的,显存供电芯片RT9214,现在显存供电2.1V,用MATS测试显存故障位不定,怀疑供电问题,请教一下这种显存芯片是不是和DDR SDRAM工作电压一样?

网友:
SD的是3.3v  DDR的是2.5v

网友:
不一样,sd和DDR都是表示内存。 SD全称是SDRAM,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使用电压是3.3V; DDR全称是DDR SDRAM,DOUBLE DATA RATE SDRAM——即双倍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使用电压2.5V,也有BGA封装的DDR1代显存
还有以下几种MBGA封装GDDR2  GDDR3  GDDR4  GDDR5

网友:
你的这个是2.5V的

网友:
感谢帮忙,已经找到资料了,我这个是GDDR3的显存,工作电压2伏

网友:
你不是说是DDR的吗,怎么又搞成DDR3的了

网友:
颗粒上是这样DDR SGRAM写的,查了资料才知道是GDD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