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跑D4不动

楼主(2010-06-19):
今天碰到一块主板,测试过几次,测试卡都是停留在D4,CPU,内存电压正常,请高人指点····

网友:
主板型号?开机就档在D4?还是跑码到D4?
把你的测试数据一起写上来,这样才好帮你分析,
现在只能说内存没过  AMI的BIOS

网友:
可能是内存没过,你可以换一条内存看看,也可以先打阻值卡先测一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主板型号不记得了,换过内存还是不行,电压正常

网友:
我也在修着板同样问题 头大了现在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我遇到的是DE报警。供电都正常。应该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主板问题

网友:
我遇到2版都这样,N天后自己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今天修到一块问题差不多的板,测得电压也有就是电压有点偏低,怀疑是内存供电客坏旱下来换了个同一型号的,后故障解决

网友:
先换个插槽试下。能否跑过
如未过    查下内存供电 时钟 系统总线 幁信号

网友:
一般是内存问题吧。看下是不是槽虚了。

网友:
先换内存 再做北桥

网友(2016-07-29):
我有块V星MS-7260主板跑码到D4就不行了,上不上内存都一样,各大供正常,是单桥板子,内存条件也正常,这种老板子不好修啊

网友:
内存问题  换个试下

网友:
没什么意义,论坛一艘一大把

网友(2016-11-05):
d4基本上是不过内存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