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贵自由豹300无线鼠标不发光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0-06-19):
电池是全新的,就是没发光,不知从何处查起。有经验的朋友能提供一下资料吗。

网友:
楼主,你可以先检查电池电压是否加到板上去了,一般与电池相连会有个电解电容,确认有电压后再发光二极管两端是否有电压,如果有电压用万用表在线测量二极管是否是好的然后更换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