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期,通行说SONY机器不定时.或是经常掉电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0-06-19):
今天客户送来SONY.机器一个.说是显卡坏了。经检测确实是显卡问题.经过一翻BGA大战.显卡问题解决.雄心勃勃的装上机器。由于客户把硬盘拿走.没办法拿自己的硬盘测机.好家伙.连续装了数次系统都是会出现掉电的问题.没办法.最后问同事.拿找来的硬盘.,说是一个有问题的硬盘.MY GOD...为什么给我一个有问题的硬盘让我装系统.(此硬盘可以正常分区,可以GHOST)就是不能完整装完就掉电进PE.不掉电..换一新硬盘,到是装好了。这次没出现掉电.不过正测着机器.突然掉电了。同时我发现可调电源电压不知道被谁动了变成18.6V了。此机需要19.5V.妈上调好电压。测试3个小时没出现掉电的问题.
此种问题系统给同行那些掉电的一个启发.
并希望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导致掉电:1.硬盘问题。
2.欠压,
3.温度过高.保护
4.希望大家继续

网友:
就因为这个掉电.折腾了我半个上午.开始想是因为散热问题呢。但是进PE.检测温度.CPU 和显卡温度都不高.就是因为一个不稳定的硬盘和电压.

网友:
欠压保护了   呵呵   遇到过   分享了

网友:
是的电压或者硬盘问题有可能引起掉电。。。不过引起掉电的问题还有很多。。掉电难修啊

网友:
但是大家可以讨论。不讨论大家都不会知道的太多

网友:
这个没意义吧,客人的适配器电压不会到18.5V的

网友:
但是往往我们修机器很少用客户提供的失陪器的。都是用可调电源.

网友:
没有意义.你说个有意义的。大家能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