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款NF主板内存不过维修

楼主(2010-06-19):
最近一网吧老客户送来几块七彩虹单桥主板,故障一样都是内存供电不足无法开机。
与内存相关的几个供电管电压都偏低,控制电压无。打阻值确定供电管没问题,接着找与这几个管相连的芯片,发现它们都由RT9202控制。取下找个一样的换上再试,不行故障依旧。晕难道 是我判断失误。又找内存槽周边其它电路也正常。确定还是这里有问题了,再找了个新的(新的也有很多坏的)换上后再试。跑码C1测内存供电正常。其它几块就省了不少时间了。
注:双敏 昂达的几款同NF系列也是RT9202容易出问题。

网友:
考虑一下NV的桥是出了名的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电压低到多少V啊楼主要讲清楚,才好分析,电压低首先查的就是反馈电路看看回路的取样电阻

网友:
RT9202通常都是输出电压不够就影响了其他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