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音频故障

楼主(2010-06-19):
最近发现我的主板有这样的故障,音箱开着的时候吱吱声,留意了一下,只要硬盘有读取动作,音箱就随便着硬盘的读取状态发出同样节奏的吱吱声。请问这应该是哪方面引起的?
上传一下这音频芯片这部份给大家指导指导。主板是Intel D945PLRN。

网友:
声卡供电问题。

网友:
声卡供电是不是由它旁边那颗三极管提供的?

网友:
测一下声卡旁边的电容吧

网友:
OH。。。最新发现,麦克风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能用的时候有很大的噪音。

网友:
在系统里面麦克风里面设置以下看看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有些是电源不良造成的

网友:
跟我的板一样,CPU、内存,声卡供电电容全换,声卡到接口间的耦合电容换掉,解决

网友:
OH。。。这样呀,我那先试试换声卡芯片的电容再看看。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我发现部分主板需要特定驱动,和假显卡要假驱动配合才能用一样。致铭C61就要专用驱动,否则前置音频接口时而能用时而不能用,能用也有噪音。华硕有一片黄板,775接口,AGP显卡接口,具体型号忘记了,也要专门驱动

网友:
一直用着的,没重装过系统什么的。

网友:
只换声卡供电电容和耦合电容也有可能OK,如果高频干扰声比较大,那就得把CPU供电和内存供电的电容也换了。

网友:
先把声卡IC换了  在慢慢还耦合电容

网友:
先把声卡IC换了  在慢慢还耦合电容
引用 网友A:

很明确告诉了,你IC没坏,换了也没作用

网友:
终于有空可以搞这块板了,因为小弟也没什么电路基础,请问图中耦合的是哪几颗电容?

网友:
这个是正常现象。

你在系统里将你的MIC设置成静音后再看看??

网友:
把MIC静音后确实是正常,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一直MIC是开着的,以前没问题,为什么样现在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