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没装动前在GHOST界面时屏上少许白点,进系统装驱动后就没了怎么修

楼主(2010-06-19):
显卡没装动前在GHOST界面时屏上少许白点,进系统没装驱动时也有,装完驱动后就没了。什么原因,算不算花屏,以前的装驱动花屏的修过,象这样的怎么修。

网友:
做BGA呀。在做呀。

网友:
这样的一般先刷个BIOS  再加焊不行也没办法了

网友:
花屏的显卡要用软件测试后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楼主看看贴就明白了

网友:
你跑跑测试软件看稳不稳定,或者检查一下显存附近有没有元器件损坏起泡发黄之类的,可以镊子轻轻夹夹。

网友:
谢谢几位,不明白为什么装驱动后就没有点了

网友:
有些显卡驱动不兼容就会有点花,装好驱动自然就好,如果能正常使用没有其它问题,最好还是不要修它。

网友:
GPU或显存不稳定,测试一下就知道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