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100无3,5V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19):
插上电,待机0.01,无3,5V输出.芯片用的是TPS51124,量各脚电压均正常,就是无3,5V输出,多插几次会发现刚插上的时候待机会有0.03,于是把万用表打到20V量程,测刚通电的那一瞬间有3,5V输出,以为是芯片边上电容虚焊,用烙铁和风枪加焊一下后.连开十多次都没有问题,于是装上机交给客户,第二天客户又回来说又开不了机了,拆开一看,和上次故障一样.这次怎么加焊都没有用.只有老老实实量输出的场管了.量到5V场管上管的时候,发现DS极之间有时候二极体值为无穷大,怀疑是不是万用表有问题了,(我那个万用表真的是不敢恭维,二十多大洋买的.)后来换个胜利的万用表量也是这样子,把5V输出上管换掉后,待机电压全出来了.现拷机两天一切正常,
还有一台宏基5100,刚开始是不跑U,但把无线网卡拔掉后能跑U,报PCI错,以为是掉晶振了,后来找了个25M的晶振补上去也是一样,槽也拖焊了,实在没办法只有加焊南桥(IXP460),加焊无果,重做涛声依旧,实在没辙从深圳发了一个芯片过来,做上去就OK了.

网友:
楼主,你这也太省了吧
?最少我还有三台万用表呢。。。

网友:
楼主说的PCI报错不知指的是,具体报什么,为什么怀疑晶振呢。。。

网友:
报PCI卡错是SB460的南桥的通病.

网友:
悲剧式的万用表.前天买了个好的万用表,UT54,用到今天就会自动短路.烧三个电池了.用着用着就自动滋滋响.显示没电.电池都是好的.郁闷透了.
这台5100昨天又回来了.时开时不开.刚开始以为是没装好.重装一次,好了一下连开十多次都没问题,客户来的时候确认一次,开不起来了.加爆下南桥.客户拿走,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IXP460的桥经常是PCI报错。 重做没用只有更换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