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400 不开机

楼主(2010-06-19):
hp nc4400  现象:用电源触发不了,单独用电池可以触发维持5秒钟这样子就掉下来,测主板各电感和后级没有短路,用电源和电池都一样主板上面只有3V  5V  别的电压都没有出来,还有就是3V 5V  前级后级转换管控制脚,池插上去的时候有12V这样的电压,触后就没有。测量发现在通过一个三极管到达 SMSC KBC1021  ,请问大家SMSC KBC1021  有程序在里面吗.
帮分析一下,什么地方坏了,谢谢各位!

网友:
  ec可能没坏 即便是坏了也要先怀疑其他元件 比如acdect  batlow等等

网友:
AC不开机是你的适配器的问题,触发掉电可能是CPU供电没出啦。NC4400适配器是那种大头的3线2组电的。一般的都是2线单组的当然不能触发啦

网友:
AC不开机是你的适配器的问题  刚来的时候就换了个原装的也是一样的呀。
吹!

网友:
多少电流掉电?
这个很重要。。。。
我修机一定要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