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分区时错误提示

楼主(2010-06-19):
系统分区完毕后不成功。提示错误#114,要么就是#108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什么软件分区?最好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
一般象联想等品牌机用PQ分区时多出现这种情况,建议用Gdisk一键分区后装系统

网友:
台试机上了500G用PQ一般都分不了区,笔记本用PQ报这个错就更为普遍啦!可以用楼上的方法,也可以挂到另一台机器上去分区。

网友:
有的是硬盘本身的问题,还有,我遇到过更怪的,内存引起分不了区~换内存就好了~~

网友:
      用PE  分分看

网友:
不行DM 分以下看看实在不行用安装版的系统分区

网友:
用一下DM吧.!>~. 不会的话就一键分区.

网友:
用DM;PQ都可以,前提是必须搞明白怎样使用,如果硬盘里文件占用很多,又不想破坏数据,分区就会慢得多。用系统盘自带的一键分区速度快,但数据不保。

网友:
最好用DM试试,如果不行那肯定是硬盘的问题了,修硬盘了

网友:
先用mhdd擦一擦再分区试试

网友:
遇到到同样问题 是品牌机的隐藏分区的问题吧?  可以试下用硬安装的光盘来分区

网友:
用mhdd清里一下 就哦了

网友:
低格一下硬盘,再去分区,很多时候可能是由于分区表有错误,或有隐藏分区才会导致分不了区的。

网友:
用mhdd低格一下

网友:
mhdd低格后在用pq,或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