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0-06-19):
一块845主板在装系统的过程中出现死机的现在,GHOST到一部分的时候就死了,CPU,内存,硬盘都换过几次,BIOS也刷过,可是还是不行,请高人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用GHOST装  用慢装的试 试

网友:
甚至你可以不装系统,比如用光盘启动在DOS模式下看看死机否?若还死机就换个电源试试,再不行就是主板的问题了,建议找专业维修人员

网友:
把硬盘拿到其他机子上装

网友:
拿到别的机子上GHOST完,再来装驱动也会死

网友:
是不是CPU风扇没弄好呀,CPU过热,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南桥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如果是南桥问题就换南桥呀

网友:
要看在什么情况下死机,我有一台电脑,也是装系统不行,判断是硬盘的问题
另外,如果是蓝屏,还有可能是内存条的问题
或者是你的这个系统也会有问题
总之,应该多作一些尝试

网友:
最大可能性 是硬盘  换 硬盘数据线  或 硬盘 在那台机子上试试?

网友:
用MHDD测下硬盘,是不是坏道太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何解决

网友:
硬装就知道问题在哪儿了

网友:
可能电源坏了,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供电不正常

网友:
選擇硬盤的格式為DMA,不要AUTO

网友:
我猜 楼主cpu 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