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使用键盘开机

楼主(2010-06-19):
键盘开机这个是主板上BIOS的设置,和什么系统没有任何关系,键盘通电后,通过输入正确的密码,就可以打开计算机。
具体步骤如下:
1.首先正常启动机器,按Del键进入系统CMOS设置(不同的主板进发不一样,如果Del进不去,你可以常识按F12、F11、F2试试),进去后利用键盘的方向键,将光标移动到“POWER MANAGEMENT SETUP”项后按回车。
2.在打开的菜单中找到“KB Power ON Function”选项,其默认值为“Power Key”,此时按PageDown 键将其改为“KB Password”。
3.这时,在其下多出一选项“KB Power ON Passwordress Enter”,此时按一下回车,输入密码,例如“mxy”,按回车,系统会让你再次输入以便确认密码的正确性。
4.上述工作都设置完后,按ESC键退到主菜单,选择“SAVE & EXIT SETUP”保存并退出CMOS 设置。以后,直接在键盘输入“m x y ”就可以进去系统了。
如果你的主板中没有上面的某些选项,请按照下面方法设置: 在主板BIOS里面有这个选项“Integrated Peripherals”——>>里面有“Power On Function”这个——>>选择“Password”这个选项,然后在下面一个选项“KB Power On Passwoed ”或者“Hot key Power On”(看主板BIOS的选项)输入你要设定开机的键“例如:PP或者SS或其他按键”,然后保存设置就可以了。以后电脑通电后,只要在键盘上按你设置的那个热键(或者你想设置成密码也可以),电脑就会自动开机了! 注意:想要实现键盘开机,还要注意主板对键盘的供电情况。对于键盘开机是键盘开机时需要一个低电压作为开机的动力,一般情况下电流不得小于1A。主板PS/2接口供电不足导致了无法使用键盘开机,并且导致了键盘接口出错提示。

网友:
我不明白 如果设置了键盘开机的话 机箱上的开机键还有用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