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0-06-19):
一般的通用高压板是不是不能调整背光亮度?
市面上有卖可以调整背光亮度的通用高压板的吗?

网友:
通用高压板都有ADJ这个功能的!完全可以调,不然怎么叫通用呢!

网友:
好像有的通用高压条上的ADJ是没用的哦~我就遇到过,接上亮度调节(ADJ)结果灯管都不亮了~拆了就正常

网友:
~~~~~~ADJ电压在1到4V间吧

网友:
当然可以调不能调怎么叫通用呢

网友:
有是有。不过那脚不太好找。

网友:
ADJ,没有用的!如果这样不如买个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