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只有右下角亮,其它部分暗屏

楼主(2010-06-19):
三星X11开机有显示,但只有右下角一小部分亮度正常。其它部分暗屏,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机器也不算太旧款!所以感觉不是灯管的问题。拆开屏也没有明显的烧坏现象!二话不说先换了一条9V到20V的万用高压条上去!!开机还是一机,问题没有解决!!直接外接灯管。灯管能亮了,但是只有三分之一的地方亮起来,另外三分之二不亮。接着就慢慢地亮的长度越来越多。到一半时就灭了。马上测量屏线,高压条上的供电只有6.5V左右。明显供电不足!!关机后,没有触发时是有16.7V的。触 发后一亮机时就掉下到6.5V啦。追电路发现一个Q37的型号为AM7的小管供过来的电!!没触发时三个脚都有16.7V的压,亮机后!输出端就为6.5V啦。因为手头上没有这管子。也不知道是不是其它位置引起的。所以就尝试直接用一个小保险电感短接输入输出脚。!!!开机正常。“烤鸡”两小时后交货。

网友:
“二话不说先换了一条9V到20V的万用高压条上去!!”,好,楼主有气派。

网友:
跟修家用日光灯一样,呵呵,电压低了一闪一闪,要不就打圈圈的亮。同样的原理,不一样的处理,学活学用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哈哈,说真的,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见过日光灯打圈圈啦。

网友:
换万用高压条的方法不可取。麻烦了。我们先是用一灯管测试条(变通12加7805直供开启)试屏灯管。再进一步用外灯管确认高压之后再进行维修。这样就方便很多那!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呀!

网友:
LZ 是比较强悍 2话不说就换高压

网友:
  希望短接的电压是s0电压 不然 会白屏

网友:
要我就先量下高压条工作条件。没问题再换。。。。反正量下也不费事。高压条焊来焊去的好麻烦

网友:
LZ好丰富的配件丫丫~!

网友:
一般这种就供电的比较常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