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档开机LOGO

楼主(2010-06-19):
我有一台三星R25,原来不开机,修到最后有时档开机LOGO(在出现开机LOGO前按F2进BIOS一会就死机-------不是按了F2就一定能进,有时要按十几次才进一次BIOS,其它次数就是挡在开机LOGO。如果出现了档开机LOGO再按F2就一定没任何反应了),有时正常进系统,只要能进系统就一切OK。后来换了南桥SB600,搞得现在开机不显示了。显卡与南桥各在正反面挨得很近,有一点点重叠。

网友:
挡LOGO,有没换过内存!内存颗粒出问题也会挡LOGO的!

网友:
常规性的检测肯定都排除了。内存,硬盘,系统,CPU都排除了。

网友:
我觉的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听我说一句,不是南桥,我手上很多这样的主板,各参数可以问我。

网友:
这样的板修过很多,但很多都很难搞。换南桥,排除一般性故障。不行就换板!

网友:
小镊子 说话怎么说了一半呢 ! 听说是个高手 但确不显神威

网友:
有些换了南桥和EC也不一样能好。挡LOGO难搞

网友:
我以前搞过一档这样的事,最后查到是IDE口有问题,检测不过IDE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说会是哪问题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或者检测外设。

网友:
查看论坛意见,参考R18处理。加焊北桥,由于客户催得死,没有烘烤,直接加焊把北桥干鼓包了,客户急着回上海就没修了。

网友(2010-07-23):
回复 网友A:

小镊子 指点下这问题如何解决吧?   三星R25挡开机logo

网友:
我修了一台三星R18,我的是集成,也是开机到LOGO就死机,后来我加焊了北桥,就不死机了,现在是进WINPE正常,就是GHO完系统重启就蓝屏,一直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