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笔记本,本身液晶屏画面震动,花屏,但是外插显示器正常

楼主(2010-06-19):
联想SL400笔记本,本身液晶屏画面有时震动,有时花屏,有时正常画面但是外插显示器正常,主板到液晶屏的信号线已接紧,屏电路已用风枪焊过了一片,屏到主板信号线的插座又加焊过,还是一样,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显卡,取下来重新植一下,这种情况建议不要去用BGA加焊!

网友:
液晶屏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因为外接显示器画面正常

网友:
显卡问题,要重做~

网友:
加焊或者重新做显卡看看吧

网友:
明天再加焊试,用几多温度风枪加焊?加焊几长时间

网友:
可以先换个屏气凝试下吗不行就做显卡啊

网友:
别冲动,查屏线先,把屏拆下来,把屏线铺直,接上屏,然后一段一段地弯折它,看故障有没有变化,很怀疑是屏线磨损断线或是与金属屏蔽胶布短路了。我修过三台这样的故障。

网友:
明天试试看

网友:
哈哈!这样的问题最好用屏测试来排除故障。但不可能有这么多屏的。我的方法就是用液晶的驱动主板自己写程序试屏还来排除显卡的问题!这样绝对保障!

网友:
sSL400的机器液晶屏,屏轴都有通病,楼主找个屏换了试试

网友:
SL400的闪屏啊,这个问题在SL300,SL400 的机器当中问题很多,千万别去干显卡

网友:
显卡的机率大些

网友:
按压下显卡再开机试下, 不行的话打点液体助焊膏用风枪380度吹几分钟

网友:
建议桥一般别动,还是先用测屏工具,测好了,确定问题,在干桥吧~!

网友:
用点屏工具先点一下屏,这样子问题就很清楚了

网友:
SL400,SL300闪屏的毛病是很多的,更换液晶屏,我都换了好多了,问过维修站,换的屏不计其数

网友:
屏的问题   换个屏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遇到一台,外接有显,屏上只有背光灯,无图像的,现在还呆手上没好...杯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