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E 跑c3

楼主(2010-06-20):
一块Intel 845E的板开机黑屏   插上诊断卡跑“C3
主板上只有一条内存,把内存拔下后换了一条。
上电依然“C3
检查内存槽并清理,用镊子来回刮,清理氧化层。
再上内存,再“C3
检查内存相关电路,电压均正常。
难道是BIOS程序出错?
刷吧!刷了BIOS
又是“C3
I/O
找了一个换上
还“C3
回头又把内存的场管、LM358测了一遍,没问题呀
把滤波电容干了换上新的
我的天,又是“C3
现在只剩下SBNB
做谁呢?
正在考虑做谁的时候,我顺手拿起原来从板上拆下的内存看了看。
哇塞!居然有了新发现
有一个金手指掉了
赶快把板子在台灯下仔细看内存槽里,没有找到脱落的金手指。
会是金手指的问题吗?
但是现在剩下的选择就只剩下SBNB和这个可疑的地方了
咬了咬牙,锡炉升温,找来内存插槽
咔嚓一下换上,上电测试------亮机!
转过来找来一条废内存取了一个金手指飞到原来的内存条上。
再把这条飞好金手指的内存上到主板上,通过---------亮机!
至此这个简单而复杂的维修成功结束!
维修总结:本故障主要是因为金手指脱落到槽里,虽然看不到在槽里的什么地方,但一定是这个金手指导致数据输入输出紊乱造成的。我们维修时总把问题看得很复杂,特别是新手。其实有些问题并不是很复杂的。维修还是应该由简到繁的。

网友: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问题。就是开始修的时候就要注意观察才不至于走这么多的路!值得新人学习!

网友:
经验啊!分享了

yzz163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你说这么多也就是说不过内存,而且内存都有问肯定不亮了,你内存坏了跑C1很正常呀!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