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正常不走字

楼主(2010-06-20):
测试各种电压包括CPU、内存、显卡、南北桥电压都是正常的、就是不走字我是新手请求帮助。   有没人知道一剑飘香是谁啊,他怎么可以删我贴子,打字好累的。

网友:
既然知道打字累,就不要让别让再跟你贴后面问一些你本应该说清楚的东西。你的是什么主板,什么芯片组,你说的那些正常的电压是多少?能否告之一二,工作条件都满足了,那你就打一下AD线阻值,判断一下南北桥是否虚焊,U座是否虚焊。刷BIOS。

网友:
知道了我会去试试查AD线阻值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