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有声音啦

楼主(2010-06-20):
主板没有声音啦,驱动没有问题,一直使用好好的,声卡的接孔也换了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电脑里进系统后的声卡驱动,都在,右下角的那个小喇叭也有,偶是新手,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先确定音箱好坏。

网友:
跑一下插口与声卡之间的线路是否有断线
量一下声卡从电,5V偏低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还不行的话,如有功放先换功放,再不行就换声卡。

以上操作是确定CMOS设置没有问题,系统无问题,中断无冲突的情况下,针对主板的维修思路。

网友:
音箱是好的,也用耳机试了,CMOS 设置没有问题,我把BOIS 重置了,问题依旧,看样子,主板上的什么问题,对于我这个新手,难度有点大哦,有高手指教一下喽

网友:
重做一遍系统试试;如果有板载声卡的话,先拔掉声卡,重装驱动测试一下有没有声音,如果有,再检查声卡,前提是重做系统,有时是系统丢失文件所至,也不排除病毒侵袭。最后再检查硬件损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只能为你提供一些检修的思路,主板不在我们手上,想给你更多的支持也是有心无力。
如果你能认真的在站内基础版块看一些时日的贴子,把基础打一打,我想,这个问题还是不难解决的
再给你出个办法就是,不要修主板了,从CMOS里关掉声卡,买个独立的插上先用着,等会修了,再动手试一下也行。

网友:
嗯,好的,谢 软件方面决对没有问题,硬件方面是新手

网友:
你看看主板上的声卡跳线插好着没

网友:
声卡跳线 有可能

网友:
有的主板的跳线不插上没声音的

网友:
换声卡IC试试

网友:
声卡跳线很有可能。。。楼主注意下!特别是品牌机主板换机箱后,前置音频不插的话容易引起这类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以后我一定向大家多学学,现在我用了一个USB的声卡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