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一体板代换问题

楼主(2010-06-20):
换通用一体板,原驱动板从一体板进线有6种色红/黑/黄/白/绿/灰,现在我用了4根红/黄/黑/白,开机后白屏然后黑屏,指示灯绿灯一直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还有两根线也要用,可通用一体板没有别的接口功能了,跟驱动板应该怎么连呢

网友:
通用板接一体板,一般我只接三条线,供电/地线/开启信号,至于ADJ我一般都不接。还有,通用一体板要写程序才能亮屏的。

网友:
只有驱动板写程序,我是换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有没这种驱动板的接口定义图,还有电源一体板接口只有12V/5V/地线/开启信号线,原驱动板有6根线

网友:
通用板都有标注的  没有也可以自己测啊
你这问题好像驱动板那边连线接的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接线没接对,这样好难说明的最好是你拍几张相片上来大家再给你分析。

网友:
这是坏的一体板,高压板部分出现过故障,线路必过单独装了高压板,现在电源又部分又坏了,就直接换一体板.

注意下这是一体板连接驱动板的连接线.

通用一体板代换

网友:
对照坏一体板的引脚,用新的板接到驱动板应该就OK啦.我平时都是这样接

网友:
好复杂啊。怎么看不懂啊。

网友:
坏的一体板驱动板引脚也没说明,也测量不到,只是看线路的走向来判断各引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