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劈显示器(急)

楼主(2010-06-20):
顾客拿来个显示器 是现代的19的 电源灯不灯不亮,测试没有12v 5v 。(因为我是个新手)换个通用电源板 。电源灯亮了 连接上显示器 没有图像 后经过拿手电照 发现有图像 就是灯管不亮。 还有就是 原来驱动板上BLO 这个应该是开关吧。。。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高手帮忙分析下。。。 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灯管不亮你 看看是不是高压板部分出问题了啊

网友:
高压版 是新的 换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外加供电点灯管,在正常开机,如果有显示那有可能证明是高压坏了!
如果试过外加供电点灯管都还是不行的话,可以拆灯管出来看下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了 你用高压板不插屏线看有没有背光

网友:
灯管是好的。电源板和高压板是集成的 也都是好的。。。 难道是驱动板的事 ?

网友:
线你确定接对了 , 你现在按 开关 都好能正常 开关机吗? 要是正常的话驱动板为题应该不大, 暗屏 跟驱动板关系不大,你还是在检查检查你的线连接的正确吗

网友:
线你确定接对了吗?

网友:
我也还是个刚入门的菜鸟!不过我也觉得好像跟驱动板没多大关系!还是再看看你的接线!
最好再另接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按开关的时有没看到屏有一闪的光呀?外接两跟灯管看下高压板是不是好的,现在好多高压板新的也有问题,外接灯管能亮就是 原来的灯管坏了,外接也不亮那就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灯管 电源板 高压板 现在都是好的。 我都是测试过了。。。 线接的也对啊。。。 那就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开关按键也好使 。 安开关的时候 屏没有闪。 现在没有别的驱动板,等在发个驱动板 试试。。。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应该是线末接好哦!!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没用工作啊?你查查资料吧.驱动板给高压板的ON/OFF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