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5主板超频扫盲勘误

楼主(2010-06-20):
人的一些心得整出来共分享
作为旧人 也是种对PCI的回馈 有砖请轻拍 谢谢

CPU电压篇
买P45的不超的占少数 说到超第一就是电压了
要加压就要明白电压的含义 做到有的放矢
基本的关系到安全的就那几个 既然不是想把东西玩废
安全第一的观念一定要树立起来

而对CPU各个关键电压的权威定义来自于intel官方
所以P45超频第一步就是拜读intel的CPU规格书(Spec)
intel对于U的几个关键电压有如下定义(各主板厂家命名略有差异):

Vid           标称电压-定义CPU供电电压
Vcc          核心电压-实际核心工作电压 超主频必须调整电压
Vdrop      Vid跟Vcc之间的差值(主板供电电压=Vid时)

                广义掉压,开启LLC时,Vdrop为固定值。
Vdroop    满载Vcc跟待机Vcc的差值,狭义掉压,
                包括在Vdrop里面,开启LLC时Vdroop≈0

Vtt           FSB电压-定义前端总线电压 超外频必须调整的电压
Vpll          内部频率发生器电压-驱动频率发生器产生需要频率

结论1:
Vdrop(俗称掉压)是intel规范使然,CPU不是理想导体岂有不掉压的道理,
掉压是动态线性的,根据Icc(核心电流)进行变化,核心电流越大,掉压越严重。
所以请各位朋友不要再把掉压归罪到主板上,因为你的U不掉压的话等于主板没有遵循intel规范。

补充一下,这里的掉压是指主板设定电压与Vcc核心电压出现的偏差,
不是指CPU满载Vcc的下降,不少朋友所谓掉压是这个意思,这个是intel规范使然,正常!
开启LLC后Vcc不会随Icc下降,此时CPU核心供电已经没有遵循intel的规范了,
开启LLC的目的是固定Vdrop,让Vdroop为零,请注意这一点区别!
LLC的原理其实就是动态补偿电路,再说白点就是CPU供电动态加压系统,
打开LLC后,待机满载主板都会加压,此时主板实际供电电压比intel规范都要高,
因为intel规范里待机电流功率比较小,Vcc不需要那么大,但是LLC强制把Vcc加上去了

结论2:
intel并未规定CPU的核心电压Vcc绝对高低限而是一个动态范围,
但对核心电流Icc统一规定75A,因此决定CPU是否处于安全状态是看Icc核心电流,
满载超过75A,TDP功率超过65W无异就站在危险的边缘了。

个人建议满载Vcc在VID附近能够稳定就好,高于VID太多用寿命肯定会打折扣,
以E8400为例,以低于VID越多的Vcc稳4G说明体质越好,
而不是单纯的VID越低体质就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以我的经验VID越低,阻值越低,电流很容易彪上去,体质越差。
至于温度,intel仅关注顶盖表面中心温度Tc(见下图)

高限随功率变化,因此核心温度仅具参考意义

结论3:
Vpll:1.5V(+/-)5%    Vtt:1.14V~1.26V

因U而异,我这颗PLL 1.5V超500外频足矣,VTT上500外频在1.2~1.3V之间,
关于VTT国内外对于寿命及缩肛的讨论众多,XTREME有个VTT长期使用值调查,
多数人趋向于1.4~1.5之间,毕竟VTT过高体质缩肛是有实例存在的,安全第一啊
intel有个人写的关于GTL和PLL的文章里也提到intel桌面处理器VTT最高1.55V,
具体使用看各位的心理承受力了,超频有风险,下手请谨慎:

主板供电篇
就简单说说一线的供电模组,华硕P5Q系列、技嘉的DS/UD系列、V星白金/钻石系列。

华硕P5Q系列-E的PWM是8相,不支持最新Intel VRD11.1,不能自动变相,
-D和玩家国度PWM同样是8相,不支持最新Intel VRD11.1,
PWM后面加个单刀双掷就虚拟成16相了,
同样不能自动变相,因为PWM芯片不支持,变不了相EPU就形同虚设了。
P5Q系列普遍掉压厉害,开启防掉压仍然掉,估计跟这颗PWM芯片有关。

技嘉DS/UD系列,基本跟华硕一样,PWM是6相,不过支持Intel VRD11.1,可自动变相,
高端的Extreme和DQ6,加双倍MOSFET和电感并联实现12相,这点跟华硕有点不一样。

V星的白金/钻石分别是5相和6相供电,PWM支持Intel VRD11.1,每相1颗DrMOS,
DrMOS是服务器应用范围的高效低耗开关电源器件,
它把2颗MOSEFT和驱动IC整合到一个芯片内,
经过优化处理,加快了响应时间,降低热损耗,使电源装换效率有较大的提高。

关于DrMOS的详细原理 没用过V星 只是知道个大概 呵呵
但是V星8%的节能效率是摆在那里的 这点说明一切:

(技嘉只有2%左右,华硕满载EPU不但不节能还多耗能)

关于技嘉的12相和华硕的16相 其实就是6相和8相
V星技嘉的6相PWM都是Intersil的产品,支持VRD11.1最好的PWM,
这个系列有业界最好的低负荷转换效率以及自动变相功能。

华硕的8相PWM来路不明,以往的历史美国AD公司和台湾的Richtech都用过,
属于二流货,其在瞬态反应、动态补偿和能耗上的拙劣表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两家只是通过不同的手段用更多电容电感分流了负荷而已,本质确实提高了供电能力,
当然12相和16相这种宣传手法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予置评

主板选择篇
本来是重点,无奈怕掀起品牌口水战,就不得罪人作个好好先生算了。
注重实用选华硕、技嘉,要长期超全固铁感是基本盘,建议1K以上的板子,
玩极限DFI、映泰这些的P45都不错的啦,喜欢折腾的上,
没有得罪人吧。

内存篇
说到DD2内存,技术已经很成熟,我的观点:
不要盲目追求低电压、好时序,稳定高效能高容量才是王道。
很多号称5-5-5-15上1100+的其实都是硬上 性能很差的 JS们都承认的
各位不要迷信什么5-5-5-15,真正最优时序的5-5-5-15才有意义
为什么?超到1100+都是DDR2的极限了,很多是以缩短寿命的代价硬上的,
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好时序、好性能?!

说到2G单条,很多人想求5-5-5-15的时序上1200YY,省省吧
这个要挑出来的难度比什么神条、黑黄马甲大太多了,
挑体质、颗粒,官方绝对比你我把握大,更能保证长期安全运行
官挑是最放心最有技术说服力的,虽然价格不那么平易近人。

从各大厂的官网查只有芝奇有一对2GX2的9600对条,5-5-5-15,价格2000+
这对世界上最强悍的2GX2用的是PSC力晶颗粒 消息来源于沧的拆MJ报告
官标2GX2的:镁光最高1066,OCZ最高1150(5-5-5-18),Hyperx最高1066,海盗最高1066
但是1GX2官标1200的:Hyperx有,OCZ有,芝奇有,海盗有,寨条更是多不胜数,

唯独D9的始作俑者镁光没有,有人会说镁光保守厚道,仔细想想,意味深长啊。

结论再明显不过2GX2确实1066+都很难,上了也是官挑中的特挑,价格港港的。

继续聊聊颗粒,PCI在JS的有意引导下养成了D9强迫症,唯D9颗粒YY论比比皆是。
D9颗粒的通性就是吃电压,表现为对电压敏感,极限频率高但不够稳定,高压缩肛
具体的,我感觉这个KST同门神条 VS D9 VS 尔必达的帖子很全面很有说服力

总而言之一个基本的准则:官标电压内超,缩肛就不好了。

P45平台OC极限篇
P45平台是775扣肉平台的收官作,注定也是经典的一代平台。
这个平台的OC极限遵循MB+U+Coller+Ram的木桶法则,
而不是光是主板和处理器NB就行的,以空冷计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4.0G冷又稳,500X8, 属于基本盘,多数日常使用频率。
第二个层次 4.5G温温稳,500X9, 属于及格,多数可以达到。
第三个层次 4.5G基本稳,600X7.5 属于优良,受制于内存半数以上达不到。
第四个层次 5.0G截张图,556X9    属于优秀,主要考验塔式热管换热器。
第五个层次 4.8G稳到爆,600X8    属于极品,这个参数对U和内存达到了相当的考验。

个人经验:
主频4.7G以上,主要考验散热器的散热效率,从4.7G到5.0G是个相当漫长痛苦的过程。
外频600以上,想稳定对内存的要求极为苛刻,我见过的600外频烧OR过MT的属于凤毛麟角。

测试软件及买卖篇
测试软件作为验证系统及超频稳定性的工具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PCI比较流行的测小系统不外乎Pi/CPUZ/OR/Memtest/Everest,
具体用法及侧重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这里要说的是PCI上少部分JS
的作弊手法,其实也很简单,我敢在这里说出来肯定会惹上不少麻烦。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颗4G过不了OR的E8400,就有办法让它过,
甚至4.5G过OR都是有可能的,方法很简单:软拉外频,
一线品牌都有软超功能,这就有了钻空子的机会,
第一步先用默认333外频跑OR,稳得一踏糊涂:
第二步等到时间够了,加压软拉到500外频,截屏完事
于是4G过OR N分钟的体质图就出炉了,想多久有多久 。

内存测Memtest依上法炮制,说出来吓各位一条吧。
小的以前在PCI卖场出自用U/Ram坚持用双OR体质图,
目的就是表明RP,但又不便点破少数人的做法,
因为双OR更为苛刻,没有那个体质你软拉上500立马报红,
但单OR再差也不会立马红掉,怎么也有个几秒时间截图,
所以出U的JS绝不会跑双OR给你看的,
双OR想照上法炮制过OR图的难度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