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VTT与GTL调教

楼主(2010-06-20):
浅析VTT与GTL调教
前面提到了高VTT电压对CPU体质的不良影响,
多数主板放自动的话,VTT电压肯定超标得吓人的。
要用符合规范的VTT电压来保证高外频的稳定性就必须对GTL电压进行调教了。

VTT跟GTL电压的关系就好比仪表专业里的脉冲信号和回讯校验信号。

首先VTT就是一个脉冲电压,周期性的进行高低位的脉冲,高位为1低位为0。
理想和实际的VTT波形图是这样的:

图上看得出一个高位加上一个低位就是前端总线的一个工作周期。

实际VTT由于供电质量在高位和低位都有一些震荡干扰,为了保证高位低位的可靠性,
就引入了一个GTL电压来进行高低位的校验:

GTL电压是对VTT的高低位准确性和同步性进行校验的一个恒定电压。
VTT在GTL之上就认为VTT的高位脉冲有效,在之下就认为低位脉冲有效。
上图可以看出GTL在一定范围都可以准确的进行高低位校验,
但是实际操作中由于CPU供电质量对VTT的影响,这个范围是比较小的,
因此在一个VTT电压下找到红色范围里的GTL最佳值就外频稳定的关键了。

国内OC一般理解高外频就要拉VTT电压,因为高外频脉冲的周期变短,
原有VTT电压下波峰偏窄偏矮,受制于电压发生的质量前后周期会相互干扰,
拉高VTT就可以拉高波谷减少前后周期的干扰,但同时会引入高位震荡。
根据VTT/GTL电路的设计思路来看,单纯用这种这种方式至少不是最好的办法:

从上可以看出拉高VTT无疑会大幅增加在高低位的杂讯也就是震荡的幅度,
其直接结果就是大幅压缩有效GTL的范围,让GTL的设置范围更为苛刻。

结论就是:
VTT和GTL调教的基本理念就是尽可能低的VTT电压和有效范围里最佳的GTL值。

理论就介绍到这里,下面进入实作论证阶段。
各大厂的VTT/CPU GTL/NB GTL的叫法大同小异,调教的精细度以DFI最为优秀。
为什么?这就要从intel的设计规范讲起了,P45跟以前的设计一样公版设计是把
VTT跟CPU GTL进行捆绑设计的,同升同降,从上面的理论就可以看出这对OC显然是不利的。
三大一线的设计都是公版,VTT跟GTL都是同个电路,只有DFI是单独设计三个电路的。
所以DFI高外频的稳定性很强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不过用三大一线的也不要气馁,
虽然精准差一点,找个粗准还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日常用差距不大的,自我安慰一下

下面就技嘉DS/UD3系列的BIOS为例说哈实际调教的步骤(其他牌子大同小异):
技嘉的VTT叫CPU Termination,CPU GTL叫CPU Ref,NB GTL叫MCH Ref,
三者手动控制技嘉是采用直接电压显示的方式,
不如其他牌子63/64/67比例显示来得直观,无所谓啦。
前面说过公版设计VTT跟CPU GTL是捆绑的,
所以技嘉的CPU GTL放自动就好,不然,呵呵

以8400 500外频为例:
我这颗U默认1.2V/0.76V/0.76V是肯定开不了机的,
于是NB GTL手动放到0.76V附近就可以开机了。
VTT 1.2V不稳加冷起不举,升到1.22V稳定但是冷起不举,继续到1.24V依然,
拉到1.26V搞定。算出VTT跟NB GTL的比例0.758/1.26=0.602,
此时VTT跟NB GTL建立联动,调整VTT即可,NB GTL会尽量保持这个比例进行联动,
此比例VTT从1.1V到1.4V均很稳定(IBT 10圈),但是低于1.26V冷起不举,
这个原因跟技嘉的OC保护机制以及intel定义的VTT启动电压有关。
从这点看出技嘉的VTT电压由于供电比较到位稳定度还是过关的,联动机制也是很方便的。

到这里不要以为稳定就OK啦,其实只做了一半,为什么?
因为0.602只是GTL有效范围的上限,要找到下限还需要继续降GTL找到下限.
预计在0.6左右,然后找个中间值,最后把VTT降下来。有时间再说。
续:抽时间把第二步补上了,NB GTL降到0.72,VTT降到 1.20V终于稳定。

最终调教下来的成果:
PLL=1.50V/VTT=1.20V(intel规范电压),
北桥核心MCH VCore=1.2V,因为内存异步1200加了0.1V
核心电压Vcc也可以降两档1.184V(VID=1.25V)就可以稳定过IBT了
算很理想的啦!!!!!!!!!!!!!!!!!!!!!!!!!!
再说GTL技嘉BIOS设置电压跟和ET6显示电压出入很大,建议以BIOS设置为准。

网友:
  图能搞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