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映泰865gv 755跑21

楼主(2010-06-20):
接收到一块映泰865gv 755,上电测试,诊断卡跑C1-21  测内存工作条件工常, BIOS和IO已经杀过,还是没果,有没有兄弟碰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
还是不过内存,换内存试一下,如果按你说的,内存VCC,SDA,SCL,SPD,时钟这些工作条件均已满足,打AD线对地阻值。

网友:
ad线阻值打过了,没有问题 ,内存有换过了

网友:
所有工作条件满足,AD线无问题,内存无问题,那就再刷BIOS,再不行就换槽换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整代码是什么  21应该已经过内存了

网友:
感谢技术小组解答,完整代码00-CF-C0-00-C1-CF-C0-00-C1-A0-01-02.....-20-21

网友:
技术,这种情况是不过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