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71S不显示!

楼主(2010-06-20):
AOC`771S,17寸纯平,开机通电不显示,指示灯常亮黄色,拆机发现高压包二脚虚焊,补焊后故障依旧,测开关管进出无电压,测C5929行管无短路,打空行管测量,黑表笔接B测CE脚都有阻值,其它测量无穷大。这个行管是否正常,一般高压包虚焊都会烧行管的,但是没直通不知道是否好坏,本人对显示器不是很熟悉,看到了的朋友知道请指点一下,O(∩_∩)O谢谢!

网友:
故障已解决,此管是好的,有56V电压输出

网友:
指示灯常亮黄色,说明显示器的CPU没有识别到主机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