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ACER3680键盘不能用一列

楼主(2010-06-20):
  接机客户说全键不能用,于是外接U口可以使用,说明故障部位大体是键盘坏或是键盘控制芯片坏,调了一个键盘换上也不能用,节下来接就拆机量主板键盘接口的阻值,发现有个阻值有明显偏低,为850多,其余信号脚都为890多,跑线路与旁路一个10脚的排阻的第6脚相通。此脚又与IO的72脚相通。IO型号为WINBOND PC87541 。
  接下来就通电测量72脚的电压为0,5伏,明显电压低了,正常为3,3伏,为了准确确定是IO坏了,我就小心的把这个脚用镊子翘起,然后测量主板上焊盘的电压是3,3伏,到这里就可以肯定是芯片坏了。
   给客户报280,同意,由于手里没有现货,定了一块30大洋,3天到货,一看不是WINBOND品牌的,既然货到了,也要换上啊,然后就很仔细的把 这个芯片焊了上去,一测量72的对地值为890多了 ,上电也有3,3伏了,节下来就接上屏,键盘,硬盘进系统测试,OK,全键都能用,修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