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死机

楼主(2010-06-20):
杰灵945GZ主板开机显示杰灵945GZ...那个画面就停住了,刷过BIOS开机就有《—》这个符号在那一直闪,基地的朋友对这种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再刷刷试试,

网友:
bios程序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机死机?能不能正常关机  能的话  看一下键盘 电路  风扇 刷BIOS IO附近有没有掉件  换IO

网友:
在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IO和BIOS的问题大,

网友:
可能是南北桥空焊,加热南北桥

网友:
我觉的是南桥问题

网友:
楼主你是什么情况下开机哟.把硬盘拔掉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