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hex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20):
U盘被格式化,根目录下有文件和子目录,用WINHEX恢复,只能恢复出子目录里的文件,根目录下面的文件不能恢复。哪里不对?

网友:
格式化根目录被清空了,无法恢复

网友:
请问二楼朋友:格式化根目录被清空了???无法恢复
?????
但是为什么子目录里的文件能恢复回来???是不是我哪里没有用对??????请指教,谢谢。

网友:
有没有可以把根目录和子目录里的文件全部恢复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