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偏低如何修

楼主(2010-06-20):
有一块主板775针的,CPU供电1.09,时钟0.37,复位只有0.38,正常的话有1.2左右,PG有1.2,诊断卡不跑码00,南北桥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IDE第一角有复位跳变,复位偏低修何处,请高手指点?后来用电炉加焊北桥,其它正常,复位测得只有0.20左右了,不知道如何下手,我是新手

网友:
查他的那个上拉电压的吧
我也是新手,我感觉是上拉电压不够

网友:
DMI总线也要量,南北桥的时钟和PG都要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是北桥没有正常发出复位  所以这个电压 就会被北桥拉低 查一下IO 芯片复位正常不正常  来大致判断桥的复位 再就是查一下北桥的时钟 有没有 最后就是跑CPU复位线  断线也有可能